修好一台IBMT23无法进入XP系统

楼主(2008-05-15):
故障现象是:每次XP滚动条结束后屏上都无信息白屏。换过系统,换过硬盘,换过内存,故障不变。最后怀疑主板有问题(因为USB和PS2无供电),拆下主板跑USB电路。发现USB供电芯片坏了(8脚的)。将它取下,故障解决。

网友(点评):
所谓 8脚的 应该是管子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以后回了

北落师门 -3 骗分帖

网友:
头回听说USB供电芯片也管显示,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收藏,以后遇到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USB一般不都是直接连接到南桥的吗?
楼主能不能说出那个8脚芯片的型号或者编号呢?也好让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是哦USB供电没有供电芯片吧?不过确实有一个八脚的东西,那是启保护用的,防止因USB短路把南桥烧了........当USB短路后就会发出信号通知南桥把两根数据线断开. 楼主说的这种故障记住了,说不定以后有用呢

网友:
T23的图纸我手上也有,机器也有,咋滴没有看到有8脚的供电呢?说个型号。参考下你的高论吧

网友(2008-07-26):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和你同样问题的机器,不知道会不会是像你说的那样,USB电路出了问题?明天上班试一下!

网友(2009-10-31):
Usb电路导致无法进XP 我也遇到过.查了好半天.

网友:
真就是经验用钱都很难买到哦

网友:
收藏了 ,以后遇到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种八脚的芯片确实有,牌子忘记了,是烧机时发烫后发现的,在USB口旁边,具体的没去量,一个USB口一个,应该是给USB供电的

网友:
应该是排阻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