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无法开机

楼主(2008-05-15):
请教各位高手,现有一台IBM A31无法开机,按电源钮后,指示灯除硬盘灯不亮,其它指示灯全亮,然后只有电池指示灯、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未加电无显示,CPU风扇转,硬盘灯不亮,请教各位高手电脑哪坏了

网友:
拆机测试如果是CPU部分没有上电的话直接做北桥可好,遇到几台了

网友:
显卡虚焊也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加焊ADP3203试一下

网友(2009-02-08):
如果CPU没有工作的话,做北桥

网友:
你要拆开检测才行,说一下比较细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