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话筒无声音

楼主(2008-05-15):
精威全新945主板。装好GHOST系统后。使用正常。放歌有声音,话筒无音,以试过三片,话筒无问题
把系统自带的声卡驱动下载。装上原装光盘驱动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请高手指教
问题以解决。
随便什么系统。音量里怎么设都没声音。后来用原装驱动盘,装了个音屏设备升级程序,右下角就出面了另一个音量图标(不是红色喇叭)我以前也没见过的。接入耳机或话筒时在那个多出的音量图板里选择下就可以了。

网友:
99.99%是软件设置问题。首先确保mic处于打开状态,在控制面板的“声音和音频设备属性”中的语音选项卡内有测试硬件的按钮,测试下,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掉

网友:
以按你说的测试过。系统也是说无活完成。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网友:
这种我也怀疑是设置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先解决软件问题:
控制面版  声音   语声   硬件测试

网友:
GHOST系统装好后.麦克风一般都是关闭的.双击右下角音量的小喇叭.选项-属性-混音器.把下面的麦克风选顶打上勾.确定后把麦克风静音的勾去掉.绝大多数是这个问题.
再讲一个偏门的问题.偶尔有些主板前置麦克风只支持AC97  只能进BIOS把音频改为AC97

网友:
自己的机子就不要装啥ghost系统了,那玩意不好使.要安装版的.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就是GHOST盘的问题,你在系统中打开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是不是Realtek HD的声卡啊?那种声卡需要打一个补丁,话筒才有用的。到百度搜一下吧。

网友:
一定是hd的声卡,在音效管理员里禁用前面板检测,bios里改成标准av97就可以了。

网友:
答案!

在音频的高级设置里!有一项线性输入!把它的前面的勾去掉!其他的都打上勾!你的话筒和耳机就能全部使用了!

网友:
最好把原装主办芯片组驱动及声卡驱动都装一遍,而后就是设置的问题了,具体而言就是把麦打开,在小喇叭图标处点右键选择打开音量控制,从中选择麦克,打掉静音,最好是用跳线帽屏蔽掉试一下(先不插前置音频)。如果是HD音频,就需要调节HD音频的相关设置,还有一部分机箱,即使设置正确也不会发出声音,这是因为,音频标准发展了,而机箱没有发展的缘故。对于这种情况,可以改线解决,但对于新手而言比较麻烦,最简单的方法是把BIOS设置中的HD AUDIO更改成为AC97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