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电容有这样的功效?

楼主(2008-05-15):
今天一个同事拿来一块MS6788让我给他把电容换成全固态的。我先画好了图,然后通电测试各个电容的电压。发现北桥的温度很高,但是电容换完后,北桥的温度自己下来了,摸上去温温热。难道固态电容还有这样的功效???老师们给说说!!!

网友:
有可能原来的电容里就有性能不良的,不然就是心理在作怪吧

网友:
固态电容的电阻可能会稍微低一点,所以供电中的热损耗会第一点!
另外就是参考楼上的思路!
不过建议大家不要过于迷信固态电容!因为有些假冒的固态

网友:
敢于体验就是
进步呀

网友:
我也觉得是心里毛病!
我现在就有个毛病!!!
一遇到问题就想下掉GD75232

网友:
固态电容的ESR值很低,但是替换正常电路里的普通点解电容也不会有什么质的飞跃,更多的应该是楼主心理作用影响吧,确实也有可能是原来的电容器已经老化了。因为正常设计的情况下点解已经满足了设计要求,即使换成等同容量的固态也不见得能有什么质的飞跃,

网友:
以前一张DFI的主板,北桥供电换了固态电容后,供电MOS管会有吱吱声,吓的我马上就换回来了。

网友:
固态电容也不是全部可以乱换的,要是都换上同电压同容量的就还行,不然就不好说了,还有就是最好是换在775 754 AM2这一类主板上

网友:
原电容性能不良,有漏电电阻,更换新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