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S接口LP141X1的改装问题

楼主(2008-05-15):
我有一个LG LP141X1的TMDS接口的屏,我看过pdf资料,和单6的lvds没有太大区别,我想按lvds的接法焊上去试一试,可是心里没底,因为编码方式不同,多了一组12v的好解决,问题是程序,希望搞过这种屏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附上从网上找到的图片

从网上找来图片大家看一下,帮帮我,听说有转接板,可是我没见过实物 ,有的朋友请发上来让我看一下。

网友:
大家快帮忙,我为了点亮它,把屏解剖了,仔细看上图两边算空脚,2-3,5-6,8-9,11-12分别是4组信号,15-16连向供电保险,按常规时钟有可能是2-3或者11-12,2-3的阻值明显与其他三组不同,我设它为时钟,但是很遗憾,没能点亮,就像平常点屏时序不同一样现象,希望大家帮我分析。

网友:
我没改过,全是加转接板

网友:
我有一片lp141x2的屏,跟你上面的图一样的
现在也不知怎么改,,按LVDS的改了花屏一条条竖线不显示字符。

网友(2008-09-26):
我也有这个屏    要  扣板   的   在深圳   广州  等地都很难买道
我看就算了

网友(2008-11-26):
TMDS 与LVDS信号格式不兼容,不能直接接.

TMDS 与DVI 信号格式兼容,可以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