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视放板上SK101,SK102这个标注的元件是什么元件?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5-15):
请问视放板上SK101,SK102这个标注的元件是什么元件?有什么作用
DBxxx的,是什么标注》?在线等待!

网友:
放板上SK101,SK102这个标注的元件是放电器
有的像玻璃二极管状,有的像陶瓷电容
其作用是保护

网友:
这个东西有大有小吗?有什么参数吗?

这个东西有大有小吗?有什么参数吗?这个东西有大有小吗?有什么参数吗?

网友:
这个是放电元件,都可通用,不用考虑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