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是怎么了?要怎么处理呀?

楼主(2008-05-15):
我的东芝L10的电池,充满电只能用30几分钟,我用软件看设计容量有63.64WH,完全容量只有14.84WH了。
用Battery mon看,设计容量4245mAh,完全充电容量为927mAh,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是里面的电芯坏了吗?

网友:
深度放电一两次看看容量显示是否回升,也就是关闭警报操作.让机器一直运行直至断电.若是没有回升,电芯应该是老化了.

网友:
深度放电三次同时用电源管理软件进行电池维护三次看看容量显示是否回升,否则电芯老化更换。另外你的电池是哪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