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诊断卡的使用模模糊糊!!

楼主(2008-05-15):
对诊断卡的使用模模糊糊,就是代码那一块!
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嘛?

网友:
一般都有说明书,不同的跑码都不一样。一般积累经验的。象OO。FF就是CPU不过。

网友:
这些知道  关键看到这些代码人就晕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你不会连查一下代码的意义的功夫都没有吧?

网友:
内存:B0,C1,C3,C5,C6,D1,D3,D4,D8,D9,A7,A8
显卡:0B,2A,31,41,27
C0,CF:U没工作,多为座虚焊或BIOS
这都是些常见的代码,可以知道大概的维修方向!但是还要结合实际来判断,所以要多观察多记些代码,积累多了自然就成为一个小经验了,呵呵~
另外有些测试卡不怎么好,有些乱码就没有参考价值了,要看情况来进行下一步的维修~

网友A:
拿几片正常的主板拔掉内存跑跑看是卡什么代码
然后再在内存引脚随机搞点点松香再看看跑什么代码

在AGP上插个坏显卡看看卡什么代码,然后再在PCI上上个坏网卡看看卡什么代码

多积累几次你就有经验了

不同的BIOS不同的厂家有时候代码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FF是CPU  C1是内存      26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几片正常的主板拔掉内存跑跑看是卡什么代码
然后再在内存引脚随机搞点点松香再看看跑什么代码

在AGP上插个坏显卡看看卡什么代码,然后再在PCI上上个坏网卡看看卡什么代码

多积累几次你就有经验了

不 ...

你这办法是不错,可还是会让人学得太死,毕竟BIOS不同,代码的意义也不同。最实用的办法还是对照说明书,自己积累经验。

网友:
反正代码表只是一个参考。

网友:
八楼的建议比较好,也比较实用,我们这里卖的检测卡都带说明书,你或者百度一份说明去,网上很多的.

网友:
八楼的建议比较好,也比较实用,我们这里卖的检测卡都带说明书,你或者百度一份说明去,网上很多的.

爱问 -2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八楼的建议比较好,也比较实用,我们这里卖的检测卡都带说明书,你或者百度一份说明去,网上很多的.

爱问 -28

网友:
八楼的建议比较好,也比较实用,我们这里卖的检测卡都带说明书,你或者百度一份说明去,网上很多的.

爱问 -30

网友:
晕  楼上的连发四帖,真是辛苦了!

网友:
在百度上搜啊
有很多的

网友:
你买代说明书的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几片正常的主板拔掉内存跑跑看是卡什么代码
然后再在内存引脚随机搞点点松香再看看跑什么代码

在AGP上插个坏显卡看看卡什么代码,然后再在PCI上上个坏网卡看看卡什么代码

多积累几次你就有经验了

不 ...

在内存引脚随机搞点点松香  是个啥意思啊,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内存引脚随机搞点点松香  是个啥意思啊,不明白?

就是让板子不跑内存,得到那个代码,下次跑这个代码时就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代码买诊断卡的时候人家不是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