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晶显示器不显示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8-05-15):
今天我收到一个液晶,黑屏,但是可以调出OSD菜单,并且可以调节,可以自动调整图像,拆开机子后,液晶屏背光都亮着,就是不显示。拔掉屏线是白屏,我想有没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啊,请各位老鸟赐教!!!!

网友:
这样呀。看看输入信号正不正常呀。就是VGA有没有断线呀。亮度可不可调呀。
屏线问题你可以用表测一下屏线嘛

网友:
飞利浦170S4的有这样的问题,是数据坏了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连机型也不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呢???????

网友:
大水牛HL1705A,程序我刷过了,一样的故障!l亮度和对比度都可以调节,按AUTO键自动调整也可以!就是不显示!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你有没有代换过驱动板啊?

网友:
对于七喜相当部分的机型,这种情况这要把24C清空就可以了,但我建议你清空之前先备份好你的原有数据~~~~~~

网友:
你进入菜单,恢复一下工厂设置,就可解决.

网友:
仔细点看 有没有暗暗的图像  应该是高压条或者灯管坏了

网友:
液晶屏是好的,灯管也是好的,很可能就是屏线和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关屏线什么事?楼上两位不要误导人家!要知道有OSD显示出来了的!

网友:
程序刷的对吗?应该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