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纯平显示器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5-15):
这台显示器最初的故障是开机不显示。
经第一次维修时发现:半个桥坏了,于就换了,OK了。
过了二天吧,又拿来说了,客户说:显示器开上一个半小时左右就黑屏了,而且指示灯也不亮。
经过第二次维修时发现,开关管是集成稳压电器的那种5个引脚 的集成坏,温度太高了,于是又换了一个,
现在开机关天也没事的。不过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
显示器屏幕有横纹干扰,尤其是屏幕的最下方的任务栏最明显,就好象有几条横线似的。
我把开关电源的大滤波电容换了,把场的25V,470U电容也换了,把二次电源的100V,200U电容也换了,还是老样子,这是哪儿的原因造成的啊?麻烦大家帮帮忙!!!!

网友:
试试把场供电的负12V电容换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同步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