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得硬盘能修么

楼主(2008-05-15):
主板不认得硬盘能修么

网友:
是主板问题修主板,是硬盘问题修硬盘。首先要验证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看LZ的情况应该是说硬盘是好的,但是主板认不到吧~
打下IDE口的阻值情况,大多都是因为SB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
任何故障都是可以维修的

从客观上来说
你想维修好故障就必需要有相应的维修知识和相应的工具设备

网友:
主板是好的,硬盘上哪个主板都不认,不知道这样的硬盘还能修呢,我也是刚学维修的~!

网友:
看你楼上的回答。

网友:
好笼统的问题
建议大家提出问题提详细点

网友:
问题先一个一个排除嘛,数据线问题,硬盘本身问题,不认盘还有好几种情况的:电路板坏的,固件问题,头坏,等等,把问题写清楚再发上来,不要说的模棱两可!让人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啊,主板?硬盘

网友:
没有很重要的数据就不要修了,一般换个硬盘的底板还是不认的话可以扔了,因为一般不具备开盘的条件,在普通工作室开盘的话就算修好看了,也用不了多久就全是坏道了。

网友:
主观上是都可修的

理论上是都可修的,技术上也是可修的.

但是往往都是客观原因造成了许多不可修,如:无价值修了等等!

网友:
哈哈,昨天修好个ST 80G的不认盘的,原来是电路板上的一个2极管短路

网友:
我想其实楼主的意思是说主板是好的,硬盘是坏的。因为“主板不认”,也就是说主板是好的,它可以认硬盘(若硬盘是好的),它也可以不认(若硬盘是坏的)。所以我的回答是,硬盘可以修好,也可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