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联想液晶维修想到的

楼主(2008-05-15):
这台显示器修是修好了,但坏的地方:1.电源5V供电低------换25V/100UF电容;2.换代用高压板,改反控电路(见附件);3灯管短路,在被换高压条上改动。(我换的代用高压板振荡芯片是:LT494,即在494的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保护。)

低电平有效的高压板加反相器

网友:
电路我已经看过,我想提出一点看法,你这样的话不开机管子一直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下,长时间不断电,管子容易出问题,我感觉用pnp的管子更好一点,在集电极设一个电阻,这样管子不用深度饱和,可以更好的延长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