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按开机键短路

楼主(2008-05-15):
今天临走接一IBM R52 一开始是16V短路 发现是一个MOS管击穿引起的 换了之后待机正常~但是按开机键开机一下子就短路了 电流狂大
重插电源待机正常 再按开机键又短~ 初步怀疑是难桥 还没来得及看 望大家能发表下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CPU主供电电路问题吧,检查下供电的管子是不是又穿了

网友:
1、待机电流是多少?
2、按开机键后电流变多大
3、怀疑SB,你可以先看看USB短不短!

网友:
一个MOS管击穿

一般将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还是先测测看其它的MOS管有没有问题,短路的机器最好是测好了再加电。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 明天去查 有结果会及时上报

网友:
不像南桥坏 按开关短路是按一下短一下还是一直短? 要是按一下短一下肯定不是南桥 要是一按就一直短路 就要查3V 5V的供电管或后极电路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3V  5V其中一路短路了.一般是电容.低端场管.稳压二极管这些被击穿了.
   及时反应情况哦,到时通知一下大家结果.谢谢

网友:
ibm的机器在待机就有3.3和5V.应该不是这里短路

网友:
今天很忙没怎么看 3V 5V没有短路 只是重新做了个南桥 现在按开关不短路了但是也不加电~明天继续看~

网友:
楼主做了南桥,还是不加电,你有没有查过系统供电,3V    5V有没有啊?你做了南桥现在接上可调电源有没有待机电压啊?3   5V不正常也加不了电!楼主你再查查看吧,有什么情况,再来告诉大家.

北落师门 -3 骗分帖

网友:
待机0.03 3V 5V正常的~其他都还没来得及看 有结果一定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