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行不起振怎么办......?

楼主(2008-05-15):
一台清华同方7377XE黑屏,经检查行管BU2520DX击穿,行供电3A 保险电阻烧断,行管用同型号换之,保险电阻用3.15A保险管代换,补焊行电路所有虚焊,(此故障明显为高压包及电路虚焊造成)确定无误后试机。晕了,电源指示灯和电源起振声音正常,灯丝也亮,还是黑屏。用万用表量G1、G2电压均无,行管C极电压高达265V ,二次电源管IRF630也无输出电压,再测行推动输出也无电压。这推动电路也特别,竟找不到推动管,只见一个推动变压器,45V电压经过3A保险电阻直接加在推动变压器初级,枕校电路也未见异常。先怀疑高压包问题,用同型号换了还未见动静,于是直接换行场块 (TDA9113)试之,结果还是一样,加上没有CPU参数资料,使维修陷入困境。有谁修过此类故障的帮忙指点迷津,小二这里先谢过了。
    直接告诉什么坏了更好

网友:
楼主,最好是告诉我显示器的生产家,我好给你找找资料,型号等!

网友:
补充一下

通常显示器行管用带阻尼的很少,此机偏偏是带阻尼的管子,幸好有同样管子替换(曾用BU2508DX代过),我想不起振不是管子问题吧

网友:
是北京清华同方,也算是品牌,是专业生产电脑的,此机好像是明基代工,明基也有7377这个型号的。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有点不解,R630无输出,行管C极的电压能有那么高吗,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