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 — GJ15L3

楼主(2008-05-15):
联想LXH — GJ15L3 忽暗忽亮,可以看见屏灯在闪,主要是什么问题,应该检查什么位置!?请教高手!
联想

网友:
检查灯管、高压板;看高压线圈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外接等管看看``不行的话`就换条```

网友:
以你描述的故障而言,灯管出问题的多了~~~~~~~~~~~

网友:
高压板及灯管了,,,,,,,,,,,,,,

网友:
先看看灯管接口是否连接好 在用板子代换一下 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 板子的问题主要主要升压板的补焊 在就是屏了 要是屏有问题就得换灯管了 你这种问题灯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