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分析一下R60不显示问题

楼主(2008-05-15):
今天接一台R60,客户称刷了BIOS之后不显了,并且指示灯全不亮,开机有0.8A电流,一直按开关不能关机,拆开重新用编程器刷了一个以前备份的一样型号的BIOS,故障没有变化,用示波器测LPC-FRAME,开机瞬间有波,然后就变成一点,电流0.8安,只有几十毫安的变化幅度.现怀疑是EC程序也有问题,但没有这个机的EC芯片来更换确认.

网友:
现在发现南桥到PMH7的SLP-S3,S5,待机时是3V,开机后不变,PMH7到H8的S3,S5待机0V,开机能变3V,有人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把这个贴顶起来,几天又遇到与这个类似的问题的机器,也是BIOS刷坏了,刚查了一下,有人说要换两个芯片才行,不知道是说的哪两个,是不是H8和BIOS芯片呢,知道的说一下啊。

网友A:
由于从R60开始,升级BIOS时只有一个可执行文件(例如:7cuj20us.exe,R60BIOS  BIOS Update Utility,Version: 2.17),升级时是BIOS和EC(Embedded Controller)同时进行升级,如果在升级过程出现意外,有可能造成楼主所描述的故障。
因为不知道是在那个环节出的问题(不知是升BIOS还是升EC出的问题),所以只有把BIOS和H8S/2116同时更换,就能修好由于升级BIOS造成的无显示故障。

网友:
一般维修此类故障的顺序是:
1 先换BIOS (因为BIOS芯片只有8PIN,更换比较简单),换完后如果报0192错,则说明是BIOS升级失败造成无显示;
2 如果故障依旧,则还需更换H8S/2116
3 如何解决0192的问题相信大家都知道,就不用我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从R60开始,升级BIOS时只有一个可执行文件(例如:7cuj20us.exe,R60BIOS  BIOS Update Utility,Version: 2.17),升级时是BIOS和EC(Embedded Controller)同时进行升级,如果在升级过程出现意外,有可能 ...

谢谢你的回复,捆扰我多日的问题终于知道原因,但现在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搞了。

网友(2008-07-04):
是的换BIOS+安全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