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HOST对考盘出现分区大小不一样的问题....已解决.谢谢 ...
用GHOST对考盘出现分区大小不一样的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08-05-15):
想把另一台电脑的硬盘内容对考到电脑上,主要是游戏些安装的比较多,40G的硬盘分区是C盘5G的容量和D盘35GB的容量!!都是些黑网吧机器,前几次对考好像都成功,后来就出现变成C盘3GB多点D盘不记得了,好像也和以前分区的大小不一样!!!感觉少了几个G的空间!!!
!!!请高手教导下怎么用GHOST这个软件对考出来的盘与原来的一模一样!!
谢谢
谢谢楼下的!
我看了你的帮忙后我也知道可以改,比如说我母盘C盘5GB,然后我把要复制的盘的C盘改成10GB添入数字10000后按回车确认不了,我也没有找到确认的窍门!!·应该就是这里出的问题吧
感觉大家的帮忙,终于搞懂怎么回事了,在GHOST里面调分区大小的时候要把其它盘调小..........才调的动你想调的盘大小....
简单的来说比如40G的硬盘两个区....C盘5GB大小和D盘35GB的话GHOST默认比方说C盘只有2G你调大小的时候只能在2GB之间调动......要想超过2GB大小的限制必须把D盘调小后再调C盘
[
]
电脑

网友:
GHOST在进行全盘对拷的时候!在选目标盘时有各个分区大少让你修改.
例如:一个你的40G母盘,原盘二个区,现在对拷到另外一个盘,分区个数你不能改,但每个分区的大少你可以在GHOST里修改,只要不少于,用户使的LBA大少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知道可以改,比如说我母盘C盘5GB,然后我把要复制的盘的C盘改成10GB添入数字10000后按回车确认不了,我也没有找到确认的窍门!!·应该就是这里出的问题吧

网友:
你直接输入10G可能不行,
因为GHOST默认的是把你的目标盘的所有空间都分配出去了,
所以如果你要加大C盘的话,先要从其它盘调出空间来

网友(2008-06-28):
ghost会出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