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P主板,跑CO

楼主(2008-05-15):
848P主板,跑CO,内存,时钟,复位,供电正常,64根数据线对地二体管值432,32根地址线对地二体管值432,其中有4条线对地二体管值无穷大,是775架构,可以确定是CPU座问题吗?
[
]
主板

网友:
你有没有上CPU去量?你说的不通是什么意思,是阻值不正常还是其它的

网友:
先用带灯测试座测下看看是否灯全亮.或者也可以用眼睛斜着看,如果触角有问题,这样子都能看出来一些的. 或者按压北桥看看是否正常跑数.

网友:
C0故障:
1、CPU座
2、北桥
按压北桥看看是否正常跑数,跑则说明北桥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