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的更换原则是什么啊?

楼主(2008-05-15):
声卡芯片的更换原则是什么啊?
芯片

网友:
基本上是原样代换的

网友:
更换相同型号。不同型号很少有相同脚位和参数的。

网友:
我只知道ALC655与ALC650可以互换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曾试过一块主板的声卡用别的芯片代换的,然后进系统的时候提示安装驱动,找驱动来装好后恢复正常。这种事情不多见,应该是IC引脚功能相同,参数差不多的才可以代换

网友:
针脚一样可以吗

网友:
最好一样型号的
我 试过不要iyang型号的,不稳定

网友:
上个独立声卡就行了呀
方便,无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