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内存线路

楼主(2008-05-15):
内存的数据线是不是连接北桥的,地址线又是与什么相连呢?

内存不过时是不是只要,检测内存时钟电压、主供电、上拉电压 基本就可以拉?

还有就是内存供电中,VDD 与 VDDQ 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数据线地址线都与北桥相连
内存不过BIOS  . 座  桥 空焊都会影响,还有就是内存串行时钟和数据
VDDQ是显卡的供电

网友:
内存的时钟、供电、上拉供电以及SMB都是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这些条件满足了之后内存才会正常工作。

网友:
SMB是什么? 还有VDDQ是显卡的供电,但是在内存供电引脚图上好象有,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网友:
SMB是系统管理总线,在SD:82pin,83pin。DDR:91pin,92pin 测应该有3。3V电压。它连南桥与时钟IC,有的板还连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