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断烧场管

楼主(2008-05-15):
小弟有一块华硕的P4V8X-MX...CPU供电的场管不断的烧...换了就烧...

每次换上去之后.开机...可以跑一会儿代码...一般是过了内存就挂了...I/O是83697的

望各位兄弟赐教

网友:
你查下你的ATX电源是否有问题,电源IC,我以前是这样的

网友:
打下G级的对地阻值,注意向2R2,之类的保护电阻,还有就是电源IC,驱动IC

网友:
顶顶...

饭吵蛋 -5 找死
十万个V什么 -10 找S

网友:
烧毁的一相供电的上下管都要更换。最好是更换所有的VCORE元件

网友:
五搂的说法很正确,参数相差大,不然易烧元件

网友:
cpu供电场馆最好一换一组,换完后别急着加电 ,静态测量不短后再说

网友:
把所有CPU供电管撤换掉  试试 在出现这个问题 换 IC

网友:
不断烧MOSFET,主要是时序上有问题的,
有时整个更换MOSFET是可行的,但是
时序起落太大时须更换下管MOSFET
,R(dsO)须大点,Q(gs)长点的更好!

网友:
:)

继续求助中。。。IC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多项供电的  只换一组可以吗?
其他的供电组需要都换吗?

网友:
最好一起换

网友:
一般出现MOS管换上就烧,我决的应该是从电源IC有问题,一般换了问题就没问题了,如果还有问题就换主的电源IC一般就是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看看供电把
在着就是要换相同一组型号的管子别换两个都是上管或都是下管
量一下电压电压过高容易一起保护也就是说的烧掉管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换了,这一组的上下管都换了么?参数没有过小么?如果还这样,把几相滤波电感去掉,测是前级有短路还是后级有短路,缩小范围再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要换全部的VCORE的MOS管啊....不可以只换一组啊.....

网友:
一般都是全部换掉额,换一个没用的。

网友:
首先,上下管要更换一样的,,,然后是上管G极的贴片电阻要仔细检查有无阻值增大的现象,,我修过多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跑电路吧, 楼上说的对,要一组一组的换,

网友:
最好场管,IC,IC外围电路全换!

网友:
如果是RT9245+RT9603的话,查一下RT960第1脚连接的二极管断路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