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t pro ver:5主板怎样解决

楼主(2008-05-15):
815ept pro ver:5主板上赛洋700时正常,上赛洋1.1和因特866时黑屏,是不是跳线问题,,谢谢.
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815主板一般没有跳线,是品牌板子吗?从网上官方网站查一下说明书,对照看看。

网友:
815主板一般没有跳线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黑屏是指开机不显示还是点亮进不了系统,CE 700的外频是66,CE 1.1G外频是100.PIII 866的外频是133,如果是815EP的板子就上不了1.1的CPU,PIII866应该会降频到66外频工作,如果主板有跳线的话一般都会在PCB板上印上的,仔细找下应该会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