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08-05-16):
IBM X61用电池不能开机,用适配器能开,只要开机后电池使用都正常的,问下坛中高手这种问题的检修思路,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种问题多见于进水后的机器 控制芯片是南桥旁边的联想芯片 PMH7 你仔细查看或更换试试 我遇到过几台T60的都是那里进水后导致的 也许还有别的问题 我还没发现

网友:
高哥没有查一下具体是什么信号出了问题么?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里有一个线性稳压块,单用电池时供电是否正常?因为有的机器是先通过这东西供电给控制芯片的,去控制系统电路,当系统有电后再用系统的供电去给这个稳压块供电.因为电池电太比适配器的电压低,当用电池时那东西达不到要求.

网友:
别忘记把结果贴上来.....................

网友:
单用电池供电正常,就是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