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SE 跑D1掉电已修复

楼主(2008-05-16):
测得现象: 诊断卡跑D1就掉电.    I\O:W83627THF-A

检修思路: 1、IO后缀THF 个人感觉它应该带监控,温控功能的.所以怀疑应为这两项功能不正常引起的此故障.
              2、又看到75232被人动过,故拆之(现IC下的PCB板有烧黑),拆后上电试还是老样子。所以确定为IO损坏。(测过键鼠、LPT口阻值正常)
             3、换过一个同型号的IO就OK了。
                                                            注:W83627THF-A与W83627THF不可互换。换后现象为自动触发,且不跑数。(因为之前没找到同型号所以就换了一个W83627THF试了下。

网友:
D1是和C1一样 检测内存不过  查下内存各项指标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现刷下BIOS

网友A:
华硕的不跑内存不会掉电的,应该是BIOS资料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是ECS板子吧,ECS的就会C1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不跑内存不会掉电的,应该是BIOS资料的问题

兄弟没看到我已修复吗,是换IO好的。我想还是IO的温控功能出了问题引起的。

网友B:
思路很明确 值得借鉴 -A的IO好找吗?你是买的还是拆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大好找!旧板上也没多少的!上次找遍广州赛格才找到5片~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明确 值得借鉴 -A的IO好找吗?你是买的还是拆机?

我是买的,在深圳华强发过来的,去年的时候了发5片,因为用得少.旧板上几乎没看到有.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技嘉和ECS类似故障也好多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自动断电的话....IO坏的可能挺大啊~~~

网友(2009-12-29):
这样的帖子帮助很大啊 诶 现在修的没信心了
看看老手刚开始发的帖子 感觉至今又有了点念头
只要坚持修 一年半载的 呵呵 后事难料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