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阴影

楼主(2008-05-16):
我的显示在屏幕最上边有个长条形阴影,时有时无,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有没有振铃,主要检查行逆程脉冲和相位。

网友:

我的显示在屏幕最上边有个长条形阴影,时有时无,请问是什么原因?

把变压器80V 输出那里有个电容  换了   应该是 33UF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