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BT-BE7上电掉电

楼主(2008-05-16):
请教:一块ABIT-BE7上假负载量电压一切正常,上了cpu后,一触发马上掉电,vcore供电管和滤波电容都换了还不行,哪位高人给下思路啊

网友:
电源IC怎么不换?

网友(2008-07-08):
我这块也是这样的问题,多开几次有时正常能亮,关机再开也正常,把电源线拔了再插,又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