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393A OUTPUT2 18.2V正常吗?

楼主(2008-05-16):
请教各位老大:此IC是否可以理解为:同相输入端 5.85V 反相输入端3.25V output2输出18.2V 这个电压正常吗?是不是过高呢?

网友:
不正常,应该在5V多点.请问此元件为那里所用......................

网友:
是HP一款笔记本所用的 追隔离保护电路控制级追到这个芯片身上了

网友:
是控制隔离管的吗,如果能正常一机的话,应该是正常的,只要不发烫就行

网友:
INPUT1 INPUT2是自举产生吗 ?跑线跑不了

网友:
这个电压 是正常,正常同相输入电压高过反相输入电压,时输出才有电压 ,如果反之则没有,同相输入电压比反相输入电压越高,则输出就越高

网友:
听楼上说   的 貌似是   运放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