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行宽不可调(已修复)

楼主(2008-05-16):
唯冠 EMC ZF-770MD  接修的是别地方修过的机器, 已经更换STV9918 行输出变压器 730-302-17p6k  G1整流二极管 DMV1500 TIP122 IRF644 现在行宽不可调 图中Q714 B级电压5V 忘大家帮分析下,为什么有这么高的电压  STV9118 24脚电压4V

网友:
不是行宽不可调么? 更换行款控制管看看 另外检查下阻尼管是否损坏

网友:
TIP 122已经更换过了, 阻尼管也没有坏 把Q714拆下后 行宽就变窄了,说明TIP122 C级电压降低是由于它导通造成的

网友:
看Q714 和Q715是否损坏

网友:
Q714 和Q715么有坏呀,昨天搞了一下午,脑袋都搞大了,呜呜  今天就找个差不多的电路图,分析分析

网友:
个人怀疑可能是人为的问题,,你要仔细检查阻尼管,还有行宽管以及CS管,安装的时候有没有散热片和管子的D极短路的现象,因他们都是在行宽管C极同一条线路上的,
以前我就碰过这样的问题,是被学员人为的更换一只CS管以后装了绝缘垫片没有上绝缘帽导致的问题

网友:
另外老大 你想会不讳是二次升压电容 或者二次升压管下边的限流电阻阻止引起的?

网友:
不会的,他是行宽很宽,不是很窄,假如不升压是很窄的

网友:
首先感谢这里的热心会员, 这个机器在上午的时候搞定了, 是图中Q714 A733这个三极管坏了,软击穿  找个同型号的代换后就OK 了。 正常时A733 B级3.5V TIP122 B级0.96V C级17V   这个机器总共换了行管C5411 TIP122 DMV1500 IRF644 A733 STV9118 HER104 和一个高压包  还有个问题 TDA9116 不能代换STV9118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