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超频具体通过什么硬件实现?某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8-05-16):
老815EPT主板,CMOS里有超频设置项,但一保存启动还原成默认值,也就是不能进行任何超频,怀疑主板上根本没有相应元件,偷工减料了。
问:软超频具体通过什么硬件实现?
主板

网友:
通过南桥控制SMBUS总线向时钟芯片传输数据.

网友:
老大,怎么简练的回答啊
总有什么小IC之类的实现这个功能吧?不然怎么会发生不能超频这样的事。

网友:
南桥通过SM总线控制时钟和IO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