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打阻值卡内存2.5V供电

楼主(2008-05-16):
我刚买了套打阻卡 观察内存打阻值卡的2.5V供电怎么在92脚上 另外 内存的1.25V和0.8V上拉电压怎么都没标上啊 ?

网友:
0.8V上拉电压  在哪个脚啊 ???????????????????

网友:
这个你用什么打阻卡也能测的啊
在内存卡槽的 卡口那往上面一排往左数第二个是2.5v供电  上拉供电在板子上 连接一排排阻 到内存槽的那个 有个就是上拉供电

网友:
LZ
直接测量第七脚  那次是2.5V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