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3帝主板CPU供电的场效应管烫手

楼主(2008-05-16):
一块3帝主板CPU供电的场效应管烫手,现在能正常工作,就是烫手,温度很高,我的手不小心放上去烫了个泡。请问怎么修,供电正常

网友:
拖一下电源IC的针脚锡,要是不行的话,换一下电源IC。

网友:
看一下驱动芯片的升压电容,是一个贴片的一头接大电感,一头接一个二极管的负极

网友:
太烫,用示波器检查一下其波形的频率和纹波.
很多是频率太大和纹波不行造成,可以换MOSFET(耐流更高的)试试,
在就是加大输出电解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把4个场馆换了不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