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加速极电压是多少呀?

楼主(2008-05-16):
三星753DFX加速极电压是多少呀?能不能调,没有调加速的电位器呀?

网友:
正常显示器加速极的工作电压一般为+200~500V之间,视管子型号.常见的显示器行输出变压器上都有一个加速极可调电位器,可以从这个电位器这控制显示器的加速电压,达到调节亮度的目的.但是实际上也有部分机器的加速极电压却不是这么控制的,它是从行变压器的底下另外的一个引脚引出来的,通常还有专门的一个整流,滤波,分压电路.这个电压是厂家预设的,是个固定电压.如果在检修当中发现显示器加速极电压不对则要重点检查这部分电路.
  要点:电压太低,表现为黑屏.要逐一检查一脚对地的滤波电容,还有整流二极管,分压电阻;电压太高,表现为白屏,则要检查那几个分压电阻.这种设计的电路,通常输出变压器是很少坏的

网友:
楼上的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那台三星753DFX加速极电压是108V,故障是白底黑字的时候字符后面有白色阴影,我换了视放板上大多数元件,但还是这样,是不是加速极电压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加速极问,可能还是视放电路问题或者ABL电路有问题。

网友:
ABL电路在哪里呀?

怎么找ABL电路,我是这初学者啦~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三星显示器的通病了.将前置视放IC各引脚间用刀片刮一下.然后再补焊一遍.一般就可解决问题.如不行的话.可更换前置视放IC.和末级视放IC.

网友:
没碰到过三星753的,不过我想这应该都是尾板造成的多,有可能是元气件结缘不好造成,我听朋友说过

网友:
机型是AN17L的机型

机型是AN17L的机型,这个故障到底在哪里呀,我找不到呀,郁闷中

网友:
视放IC都换过了,还是有这样的毛病

视放IC都换过了,还是有这样的毛病,问题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
通常能显示但比如闪烁 字符不良等我都理解为电容过滤波不良造成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不过我建议楼主可以把场输出芯片的正负滤波电容换下看看 按场线行不良来修看看

网友:
我量过5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