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B惠科行故障

楼主(2008-05-16):
各位高手  :
    你们好呀
   请问一下  本人有台CRT的显示器原来三无  后来呢 我查到是行场震荡块的29脚对地短路
   更换后  出现行不同步 请各位指点一下  行不同步要查那些地方拉
  谢谢 本人是初学者  先谢谢你们拉
   显示器型号:775B惠科的

网友:
行不同步笼统的讲当然是着重查行频振荡电路。

网友:
常常常常朝鲜族

饭吵蛋 -2
长风 -1 新手朋友.请遵守本版版规.

网友:
下次发这样的问题请先说明一下行场振荡IC的型号.原来的问题是三无.换行场IC出现不同步现象.建议再更换一块行场振荡IC.再去检查产生振荡的外围元件和同步电路.

网友:
o     谢谢 版主  集成块是TDA9116  呵呵 我是从好机子上面撤下来的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呵呵

网友:
行不同步我估计还可能是你换的IC的问题,如果是拆机的,我碰过很多拆机的IC是有问题的。
排除你IC的问题,行不同步就有,信号线至CPU,CPU至行场IC之间的HSYNC信号路线上的元件,除此之外还有行场IC的行震荡频率偏移(IC行振荡的外接电阻电容变质)和EPROM数据出错

网友:
还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电路板上的线路微微短路,我碰到过,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2008-07-03):
并不一定是那里的故障,应该检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