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维修经常碰到CPU不复位的板子,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2008-05-16):
上灯检测CPU不复位,别的都有复位
有的板子CPU不复位A31灯也不亮,这种板子有的换时钟芯片能好,有的不行
有的板子有时CPU能复位,有时不复位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满足供电,时钟的情况下,可以试换一下IO,我遇到过换IO解决故障的!

网友:
CPU无RST:
1 检查CPU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2 NB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3 NB
4 CPU座和座到NB的线路
5 和NB共用PCIRST#1信号的其他板载IC,如IO,网卡,1394,BIOS等
主要是这些了,参考~~~

网友:
我感觉还是NB有问题 看一下NB有没问题吧   CPU的RST是NB给你

网友:
NB的供电和CLK,PCIRST这三个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