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虚焊怎么加焊啊?

楼主(2008-05-16):
笔记本的CPU座虚了怎么焊?后没有有焊脚.我想也应该是用BGA吧.可是用BGA焊的话会不会把CPU座给烤变形啊?

网友:
做BGA吧,时间和温度合适,不会把CPU座给烤变形

网友:
好的,谢谢版主,去试试看.......
那可不可以用风枪直接加焊呢?

网友:
如果你技术好的话,可以用风枪加焊

网友:
做BGA最好是先烤板,不然的话成功率不太高!

网友:
最好是用专用设备,成功率高

网友:
用什么工个都是要,掌握好温度,均匀加热的

网友:
用专业BGA设备成功率也只有80百分比,R550做的。还有其它朋友用这个设备吗/

网友:
技术好的话,手工做BGA成功率90%以上啊!!!

网友:
一般成功率不太高,不管是140元的风枪,还是60000元的BGA设备.最好多做几次

网友A:
忘记跟你说我这里的师傅是怎么样换CPU座的
他们是跟做BGA芯片一样的做的。只不过的是把珠子植到板子上了做上去。
这样做好做吗,成功率什么样,我见过很多工厂做,但是没有见过这种做法

网友:
便宜的2000-3000也可买到红外线加热的

网友:
你们的设备太好了!我还没试过换BGA的CPU座呢!只换过南北桥!有机会要研究下怎么换BGA的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跟你说我这里的师傅是怎么样换CPU座的
他们是跟做BGA芯片一样的做的。只不过的是把珠子植到板子上了做上去。
这样做好做吗,成功率什么样,我见过很多工厂做,但是没有见过这种做法

你说你见过工厂怎样怎样,那请问大侠工厂又是怎么做的呢??对别人提出否定没什么不好的,可不能说了别人这样不对那样不好后就闪人吧!能给个对的做法吗??也好让大家对你的批评心服口服啊。你这样就走了不说别人了,我就觉得不服气呢。我也觉得14楼的大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呢

网友:
要不就换CPU座吧,一个座全新的座就几块钱

网友:
呵呵,这个比较简单,只要有BGA的话,取下那个活动的塑料,加上助焊剂,设定好温度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
CPU座加焊和更换也一直都是我最头疼的事,

------感觉买回的那些新的座自带的锡珠过小吧(还是我买的都是劣质品?)!!!等温度一到锡化了的时候那可怜的一丁点锡也就是等于是给所对应的那个CPU的针脚镀了层锡,所以才会虚焊????

焊CPU座之前,我尝试把座子底部那面的所有突出的塑料都用手术刀给削掉了(以便让座子稳稳的坐在主板上更好的吻合。。。。)

什么压硬币,什么用摄子左碰右碰U座。。。。

(我焊完的CPU座,用手轻轻一掰就能轻松的给它拽下来。。。)

CPU座我就没焊好过一个,难过。。。

网友(2008-08-27):
最好用有数显的风枪

网友:
不加焊,搞了焊油进座孔洗不干净。我都是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