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迈拓40G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8-05-16):
用MHDD检测,都是!!!!!!!号,里面看不到SN号,SEtting Drive Parameters   ,Recalibrate 这两项报错,请问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通常情况都是固件坏掉了,这种问题好搞

网友:
晕。都没认盘

晕。都没认盘当然测出来都是满“!”啦。我们这里有个同行之前也是这样,每次拿来都说是坏道。每次都是不认盘,也帮他修啦。后来有一天我把盘拿他柜台问他:都不认盘。你认盘给我看看。他就直接把正在扫的盘取下把我给他的盘插上去,F4扫。我当场就晕了。我让他SHIFT+F3选盘他才知道是不认盘的。

网友:
你先确定问题了再上来发贴吧。估计多半是1F,1B,18那几个模块坏了。用PC3K搞很容易的

网友:
刚好发了一个这种全盘!维修的操作录像,
正好也是4D的盘,楼主可以去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orderby%3Ddat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