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偏黄

楼主(2008-05-16):
CRT显示器偏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1:VGA线B基色线断线
2:尾板不良,基色放大电路故障
3:显象管不良

网友:
颜色问题主要由信号线和V板电路引起的.这种问题一般比较简单.修起来以比较容易.,

网友:
同意版主说的

饭吵蛋 -2 同意?同意自己灌水吧

网友:
补充一下,除了楼上几位说的,还有视放板虚焊和信号线不良的原因

网友:
蓝色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
对于偏色问题,应首先确定故障部位(大块位置),在开机接入VGA信号情况下,按下OSD菜单,观察OSD菜单是否也偏色。如果OSD菜单也偏色,故障定位在尾板,并且故障部位在视放IC与OSD发生器的共同电路部分,原因不外乎就是虚焊,芯片不良,显像管不良(内部漏电),管座受潮漏电,阻容元件损坏;如果OSD菜单颜色正常,故障就在视放IC前面部分,原因有视放IC不良,VGA信号断线,VGA插头接触不良(氧化生锈,断针等)。不过,对于偏色问题,我们按维修断路,如果是OSD菜单正常的话,还应进工厂模式,检查RGB三色,调整亮平衡看是图像是否有所变化。数据问题造成偏色也是很常见的。

网友:
我觉得 加速级过高 也会这样
    因为我调过  不过只是一点点偏黄

网友(2009-04-02):
我的显示器 是杂牌的 没办法进工厂模式.....视放板都补过 ,电位器也调了 就是偏  蓝色出来了就太深,浅一点就偏黄.....  我实在无能为力了...请高手支招!!!!感激不尽

网友:
不行 我等不及了 高手来啊.......我看了看没有爆电容....怎么调都不行 是管子坏了吗??

网友:
9楼的电位器坏了????..暗平衡调整也很重要..

网友:
我明天试试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