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 主板 C1 循环重启

楼主(2008-05-16):
精英845GV-M2 主板 C1 循环重启 换的 IO 也是不行 高手指点一下到底哪里的问题~~~~~
循环重启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不过内存了,查下内存的供电,时钟,清理下内存槽子,可用洗板水洗洗槽子.不好的话也可以刷下BIOS也许能搞定

网友:
ECS的板子这种现象为不过内存.重点查内存工作条件与内存兼容性问题.这片板我还没试过刷BIOS搞掂的,差不多都是在内存方面搞掂了.
如果你还是怀疑BIOS的话,跟贴我传个上来或者驱动之家去下一个,很容易下的.
[
]

网友:
cpu座有可能存在问题,不行压下北桥和CPU座试下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不稳定造成的这样的呢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跳C0,不知道是不是座有问题

网友:
如果楼主刷BIOS不行或者正如楼上说的CPU座不行的话还可以按着北桥试试,看能否过,
精英这板子就这样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具备吗,以前见过这种情况因为正常使用中一个人拔内存导致 内存供电烧了,你看一下

网友:
BIOS刷一下试试看啊 .不行北桥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过一块。是内存供电不行。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北桥。。以前碰到过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主板多是CPU空焊

网友(2008-09-16):
这个我以前看到过。是内存电压问题。今天又看到一个。什么都是正常的。偶而还可以跳过。怀疑是槽子问题。用聂子挂过。还是不行。最后洗了一下就好了。开始没想来会是两个槽子都脏了的。

网友:
换其他内存点亮后,再换回原来的内存就好了。

网友:
如果我说和网卡有关系你们不会打我吧
这个工包板子两大通病 CPU座(BGA的)网卡(主板上有跳线屏蔽,没有跳线主板上跳线没有接出来,手动短接上)

网友:
那精英板的内存旁边是不是有一个时钟呀?把那时钟换了试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BIOS
检查一下BIOS资料是否正常

网友(2008-12-22):
谢谢各位了 确实是CPU 底座的问题 像CPU底座虚焊 主板桥虚焊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大家都用什么工具? 再就是显卡GPU虚焊 有没有简单稳定点的方法解决它 ?

网友(2009-02-25):
看来招不少,好好学学

孤帆远影 -5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有一块,故障和楼主一样。不过,我测内存供电正常。假负载上测主时钟没电压,有一个基准电压测试点也没电压。不知道478假负载上主时钟的信号从哪个元件来?

网友(2010-01-14):
CPU座虚焊,刚修了两片,上BGA加焊OK了。

网友:
先换下内存的2.5V供电的mos管 如果MOS管 质量不行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不行就加焊CUP坐吧 热坐不行就杀桥

网友:
精英跑C0的多为CPU座

网友(2010-04-07):
修过几块,都是CUP座虚焊,你查一下,假如内存供电正常的话,一般都是CUP座和北桥虚焊。

网友:
这种扳子风筒加热用不了几天,一般我都是换,换习惯了还是很好换的,100%的成功率

网友:
内存供电  内存插槽脏  这个CPU座子很爱虚焊
你仔细检查哈
你这问题大多是内存没插好

网友:
1# 雷云志 我今天也修了一块跟你一样的故障的板 是CPU座空焊了 压一下CPU就不会C1 循环重启 你试试下

网友:
这批板子十有八九U座坏了  你先下个bios刷一下试试 不行的话检查一下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