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的怪病

楼主(2008-05-16):
有一翔升主板nf3250n             从表面看就是bios没有找到cpu,导致cpu不工作,(测试卡显示FF,指示灯没有任何反映)可是呢,等2分钟之后就会听到正常启动的”滴“的一声。
2分钟啊!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

主板是  nf3250n
cpu  amd3000+
内存   256m×2

问题是启动慢。触发开机后,要等2分钟之后就会听到正常启动的”滴“的一声。

网友:
现在到底能不能亮机啊?
能亮的话重点考虑下接触不良的原因,包括内存,AGP,特别是U座,有必要进行清洗下!
如果不能亮的话考虑刷下BIOS先!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和电解电容有关系,电解电容在维修中故障率比较高,该电容可能已经接近损坏了,温度和充电能使它还能勉强工作.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哟!换个质量好的电源试

网友:
是可以亮机的
电容很好啊,没有温度的(温度很低,不发热的)
电源是好的,我也换过2个电源也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有些电容充放电性能不佳了造成的....特别是U座周围那些....

网友:
nf3250n
你没找个好板子看看 起机是不是一样慢啊
  我修过有开机慢的   但也不至于2分钟吧

网友:
上一条内存试试,诊断卡就00直接到亮吗?有其它跑码没有看看~!

网友:
我也见过这样的机器,第一次开机,开机大约5分钟,显示器才亮,热机后都正常。每次冷开机等的等待

网友: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找一块同一型号的主板测试,到底是那的问题,如果是主板的问题,也只有花费点时间来查开机电路了。延时跟场效应管应该关系很大

网友:
一样的主板只有“碰”啊。
确实是两分钟。我看着表来
内存条现在就是一条 啊。测试卡一直没有变化,就是等到显示器亮了之后,也是没有变化
我也怀疑是六楼兄弟说的,可是还没有来的急换呢。

头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