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5mb字体模糊

楼主(2008-05-16):
请问下,高手聚焦电压器是那个,具体位置。可以在带电的情况下调节吗?
我是个大学生,想自己把它搞好。

网友:
那就看你的水平和胆量了! 方法如下:不通电的情况下,打开显示器的后盖,注意别把显示器的尾板碰了,搞不好漏气,你就哭了;街上显示器的信号线、和电源线,注意防止短路,可以用一书本垫住显示器的主板。打开主机!看到主板上有一个最大的部分。(有一根线接在显像管上)这个就是高压包!在高压包上有两个或者三个可调电位器,找到一个FOCUS的,在通电的情况下用工具细调!高压包有高压!

网友:
楼上的高手,这个外壳怎么拆啊。
我用好大的力都打不开,我怕把它扳坏来。

网友:
建议楼主先更换显像管的管座,极少发现因为聚焦电压变化造成的模糊。
三星显示器多有暗扣,硬撬当然会坏了。
感觉楼主还是找专业人员比较好。

网友:
楼主要小心折呀,硬来的话肯定是会把扣子搞坏,到时就合不上了,看到盖子有两扣子处,找个刀片或机箱里的挡片用点力住里抵一下就可以折开了!
里面有高压可要小心呀!最好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再说调一下不一定会好!

网友:
我想应该是管座的问题比较多,可以拆出来清洗一下,不行就换一个管座,调高压包不见得能治百病

网友:
本版置顶帖中有关于聚焦问题的维修专题.你可以先参考一下是不是调试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属于调试就能解决问题的那种.然后再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