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1不启动诊断卡没有3.3V

楼主(2008-05-16):
发现BIOS有铜绿·····

网友:
有断线啦!!!                                            !

网友:
先查3.3V的电压,在PCI槽的第A14脚测一下,或向前追线查,没有3。3V当然主板不能启动啦!

网友:
照LS的,先把SB的待机3.3V搞正常!MSI的板上大都是通过一个小3极管或MOS管来产生的,其控制极连向MS-5这些专用芯片.具体走下线路,应该不难发现的!

网友:
诊断卡上的3.3V一般不是待机的3.3V,ATX3.3V线可能断了.

网友:
只有追线了,要不就先拆网卡声卡之类的

网友:
诊断卡3.3V和3.3VSB是两个不同的电压。LS先要修出加电启动,诊断卡上3.3V才会出现。先修开机电路,论坛有很多帖子。

网友:
我换了下I/O亮了!!!!可是试了下上了CPU跑CO关掉后又起不来了!!闷

网友:
IO没有焊好.拖锡加焊.......................................................

网友:
拖锡加焊...........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