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开机电路。有几个问题

楼主(2008-05-16):
高手你们好我学开机电路有几个问题。
首先PSON有3。3V电压。IO5V电压。南桥3。3 V电压。1,PSON连IO75脚。75上是5V电压。开机后跳0V。(为什么会变0V)
然后IO到南桥,南桥再到IO。IO再到绿线。那么。IO与南桥这两路线的电压原来是多少。开机后是多少。是如何跳变的。谢谢

不是你“聊一聊”,而是你对开机电路有疑问、迷惑,需要求助,请谦虚的中肯的做好你的标题,这样才有利于大家的解答(对你的帮助)。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变为0,直接和地短接,你说会不会变为0,这个有高电平触发和低电平触发,变为0的就是低电平触发。
IO到SB的两条线就应该是S3#和S5#这两条线。从定义就知道是低电平有效,触发后电压应该是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的。这是我个人理解,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师傅指正。

网友:
1、IO75脚原来上拉成高电平,按下开机键之后,相当于接地,当然是0V,当松开按键时,又跳回了高电平。
2、IO检测到这个跳变之后,输出控制信号到SB的PWRTN,SB处理后输出SLP_S3给IO,SLP_S3原来也是被上拉高电平的,此时是低电平进IO。
3、此时IO再输出控制信号到绿线。(有低电平到绿线的,也是高电平经三极管到绿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