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3300的问题是运行一段时间黑屏或死机

楼主(2008-05-16):
方正T3300的问题是运行一段时间黑屏或白屏或死机,此机是北桥集显的,换过北桥了.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同胞们关注一下我的 这个问题呀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有问题~可以外接什么情况

网友:
屏线引起花屏后重起我见过,可以拔掉屏线用外显试试,不过看你的故障现象CPU电路故障的机率会大点

网友:
屏线是好的,我测了,现在还郁闷着呢上次来还能3 ,4小时能出现一次,这次做了一下北桥可现象就变的越明显了,他的外接不能用

网友:
先查一下接口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请问北桥是什么芯片?发热吗?

网友:
INTEL855GM的,我想不会是散热的问题吧,总感觉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求救呀,这台本本作了北桥竟然不亮了,而且北桥烫的不能摸,换了两个都是这样,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求大侠没搭救呀

网友:
机器点不亮,肯定是故障扩大了,北桥很热的情况,查一下北桥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偏低。

网友:
查一下白桥的共电

网友:
桥做短路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