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双灯窄口INV2L V1.31(N)与液晶屏PD104sl5之间怎么接线

楼主(2008-05-16):
高压—双灯窄口INV2L V1.31(N)的输出口插槽有四跟线输出,而手上的PD104SL5的电源输入线是3根,我 该怎么接呢,各位给指点下,先说声谢了照片见以下网址    http://www.szhitech.com/upFile/7517173611.31(N).jpg

网友:
看不太懂你的敘述??

1.你是要改~燈管的線?

2.還是你高壓條的電源訊號接頭?

===================
一般高壓條的電源訊號接頭~常見為5 pin and 6pin

1.5pin ~的為 12V,GND,Brightenss,GND,on/off

2.6pin ~的為 12V,12V,on/off,Brightenss,GND,GND

不同廠牌有時會順序不一樣!~~不過也很好check~~你只要check 12V and GND 不要接錯(接錯就燒了)
on/off and Brightenss~接錯~頂多秀不出畫面~對調一下即可

不知你是問哪一個?

网友:
12V和负极先判断出来,剩余的就是亮度控制和开关信号了呀,只要正负不接错,亮度控制和开关信号通过对调就可以试出来的呀~

网友:
高压条的 输入我 已经接好了 ,现在不 懂的 是高压条的输出,跟显示屏之间的 连线;因为高压条输出是四针的接口,而显示屏的电源输入是三针的, 我的 QQ350715287 可或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