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显示器

楼主(2008-05-16):
这个显示器开机有高压,瞬间吱了下,就象没有高压一样,我看屏幕没有显示,我测行管C135V,X脚6.9V.G1 135V,不正常,请问是哪里有问题,6.3V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高压包 坏了   换

网友:
FBT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呵呵,你碰到的问题跟我碰到的差不多,不知道你所测到的行管C135V是高压启动瞬间的电压还是高压启动一会儿后的电压?X脚6.9V电压说明高压保护,你应该检查行部分电路或二次电源电路,我想你所遇到的故障应该比我的好修

网友:
你应该去看看我发布的帖子:“本人有一台EMC DX-777NS无法解决,请高手帮忙啊”。里面可能有你所需要的东西。。。。。。。

网友:
你给的参数有点怪.我有点看不明白了.G1 135V   这个电压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查二次电源和行电路,换个包包看看

网友:
测一下二次电源的输入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