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聚焦不好的显像管该怎么挽救

楼主(2008-05-16):
显像管造成的图像聚焦不好,很少见,听人说可以高压击好的,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有一种显象管复活仪可以激一下,有卖的 自己上淘宝找找  不过,就算激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确实是由像管引起的模糊现象.建议还是不要修了.现在CRT很便宜.

网友:
用高压击只是针对聚焦极之间有细微颗粒造成的,真正的老化不起作用。
不过也不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