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有给CPU供电为什么还不读CPU

楼主(2008-05-16):
板子有给CPU供电为什么还不读CPU

网友:
晕,楼主会发贴么?

你的板子型号没说;你做过哪些检修过程也没说;测得的数据也没说;

叫大家怎么帮你分析问题嘛!    说清楚先吧。

网友:
能工作至少满足3个基本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供电只是其中一个条件。人能吃饭就一定能干活?不一定吧!

网友:
嗯..张先生的比喻形象...是的.如果是只让CPU工作..其它部分不正常,,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时钟、复位都不知道有没有 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