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5-20):
来自: 内蒙古赤峰 来自 内蒙古赤峰
第一:确定你的代换是没问题的!
2091,2090E,2090都可以直接代换
唯一不同的是2091可以支持MLC双通道,2090不支持只支持SLC双通道
2091和2090还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2091读取速度比2090慢写速度一样
第二:现在应该是U盘的闪存信息没有了,也就是说需要重新量产后才可以使用!
很庆幸的是你的U盘是使用的2090芯片,这个量产工具是支持扫描功能的!也就是说量产的时候可以不格式化闪存!数据的安全性更高!
现在需要确认你的焊接是没问题的!仔细检查闪存的引脚没有虚焊货连焊~
然后打开CBM2090的量产工具,看能否正常识别出闪存型号,如果不行就加焊闪存,或者更换电路板后测试!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焊接工艺!否则一片好的闪存被搞坏就惨了!
一般这样就可以正常识别出闪存的型号了,如果还是不能识别,怀疑是颗粒被烧毁!只能尝试更换量产工具或主控芯片,看看是不是闪存不被量产工具支持!
第三:如果可以正常识别出闪存的型号,就要使用量产工具重新修复U盘的信息,这一步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量产选择错误可能会低格掉闪存,后果......
打开量产工具的设置选项,在量产模式中选择"扫描",并且把所有格式化操作,闪存写测试操作都去掉!不要向颗粒里写任何东西!"扫描"的操作只是让主控可以正常识别到闪存!"扫描"后重新插拔U盘应该就可以正常识别出容量了,不过这个时候一般U盘都是空白的!(如果量产过程十几秒完成就说明操作正常!如果时间很长,考虑是不是颗粒被低格了!如果对操作不是很熟悉,建议找一个同样主控的U盘先测试一下!安全起见!)
第四:这个时候操作就很简单了,就是一个简单的格式化或删除的数据恢复一样!可以用WINHEX也可以直接用软件扫描,这里的操作很简单!不冗述!
可能回帖有点慢,刚好手上在做U盘的数据恢复!希望这个帖子可以帮助其他对U盘恢复比较迷茫的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