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IBM-R50E本子不加电

楼主(2008-05-16):
我有一个IBM-R50E本子不加电,其中ADP3806上有明显的烧痕,是不是这个原因,其32。768两端没有电压

网友:
既然已经看到烧了,就得换。换前检查相关电路,否则说不定还要烧。

网友:
先检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以防换了新元件,又烧了。再检测供电电路。

网友(2008-10-13):
ADP3806是控制管理锂电池充放电的管子,重点先检查它周围是否还有其他元件是否损坏,在更换ADP3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