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重启不进BIOS

楼主(2008-05-16):
DELL主板是南桥BA  SD内存 刚开始是 IO烧  内存管烧还有一个八脚芯片烧应该是管内存的
这些都换好后  开关机正常就是不进BISO  等一会就重启就这样子
晕啊
各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
你要看仔细一下。。
是不是按错键了。。
DELL主板是按F2进CMOS的哦。。
你别老按DEL嘛。。

还有就是你的键盘是不是可以用啊。。
这键盘口要有问题,不也进不了?

网友:
谢了 我的键盘没问题  F1 F2 F12 都按了 还是不好使 我刚修好的时候 我进BISO了  客户取走后
在家说不加电  后来是CPU弄的 换CPU 加电了  但是进不了BISO 现在还重启了
晕啊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出现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刷一下BIOS

网友:
BIOS下了  但是提不出来啊   6np631x是服务器的编号啊

网友:
帮忙提一下